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指令?

楼主(2008-10-09):
DDRVI K999999 D132 YOOO M51
其中D132:手动速度
帮忙分析下这个指令?
还有DMUL D232 K100 D132
D232 手动设定速度。D132:手动速度,这里为啥要乘以100?
这个程序是FX1s的PLC,来控制伺服的。谢谢

网友A:
DMUL D232 K100 D132
D232 手动设定速度。D132:手动速度,这里为啥要乘以100?
这个原因能有很多,比如说单位换算,重点不是在D132上,应该从速度的传输值来反推!

网友B:
我分析了一下,只有一种可能,D232在触摸屏上设置数据长度有限

网友C:
不懂了,迷糊咯.不过值得学习!

网友D:
DDRVI K999999 D132 YOOO M51
DRVI 相对位置脉冲输出命令,
K999999 输出的脉冲数
D132 输出脉冲的频率(决定你马达的转速)
YOOO 从Y0输出脉冲信号
M51 方向信号(马达需要正反两个方向转时用到,输出脉冲数是负数时,反方向转)
为什么要乘100,可能是你输入数值的原因,或是让你的调节时最小调节量是100,一般都是为了显示时的单位.

楼主:
谢谢,弄明白了,

网友E(2008-11-11):
谢5楼了,又学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