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发现
一个现象,
SMC气动电磁阀上标注的是DC24V,
引出是一红一黑两线。

这两跟线不分正负极啊~~!
那么用AC24V是不是也可以啊`~!?
电磁阀里就是电磁铁啊`~~~~!
这事是不是有点意思 啊~!
大家研究呗~!

网友A:
如果带指示灯的话,你说行吗?说行也行,说不行也真的不行,你说呢?最少指示灯和二极管的保护功能都没有啦

网友A:
如果带指示灯的话,说行也行,说不行也真的不行,你说呢?最少指示灯的性能和二极管保护功能这点功能就没有啦,再有就是标示的是AC有的可以用DC,但是标的是DC的话如果用AC的话,你试试就会知道了,当然设计过程中的电器参数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少,功率的计算方法就不一样啦..........

网友B:
交流的用直流 会烧坏线圈。直流的用交流会工作不良,并有电磁声。你要搞清交流磁铁里的短路环的用处!!!!还要搞清感性负载通交流和通直流结果。

网友C:
LZ可以看看相关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的用直流 会烧坏线圈。直流的用交流会工作不良,并有电磁声。你要搞清交流磁铁里的短路环的用处!!!!还要搞清感性负载通交流和通直流结果。

短路环的作用我当然知道的。可电磁阀里没有啊~~~!我拆过,`!

网友D:
我也发现过不分正负的,不过没注意,学习了

网友E:
本来就可以反接的,只是指示灯的色不同而已。但不可以用交流。

网友F:
看来楼主的发现还真不简单哦
楼主你把SMC的这款电磁阀反接试试:SY5320-5HZ-01

网友G:
1.直流

2.交流

交流电本身就不分正负,线圈接线可以互换。

但交流和直流不能互换啊~

网友H:
直流可以用交流呀。不过很快就烧毁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的发现还真不简单哦
楼主你把SMC的这款电磁阀反接试试:SY5320-5HZ-01

反接也是能用的,
我就不用明白,DC   +24

楼主:
SMC 纯日本的。
铁芯{带密封圈}、弹簧、线圈及另一铁芯、后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