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但是,不是规定PLSY或PLSR只能用其中的一个,而且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吗?我的意思是怎么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联动的.???谢谢~!

网友A:
三菱FX1N可以同时输出两路脉冲,如FX1N-24MT!

网友B:
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定位和脉冲输出功能
一个PLC单元中每相能同时输出2点100KHz脉冲。PLC配备有7条特殊的定位指令,包括零返回、绝对或相对地址表达方式及特殊脉冲输出控制。  产品介绍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PLC单元中每相能同时输出2点100KHz脉冲)这段到底是怎么解释呢?是不是还可以用增量驱动指令DRVI 来输出呢?这条指令不1S的才有吗?

网友A:
是怎样吗?我就是这样控制两个步进的!

网友C:
   变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址就可以了

变址,怎可以两轴联动.

网友D:
你说的不能同时使用PLSY和PLSR指的是对同一个点吧 比如不能同时对Y0进行脉冲输出,但如果点不同应该可以这样做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能同时使用PLSY和PLSR指的是对同一个点吧 比如不能同时对Y0进行脉冲输出,但如果点不同应该可以这样做的啊

7楼的TX说得很对

楼主:
我现在明白了,不过7楼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  老版本的PLC,PLSR或PLSR只能用一个而且只能用一次,新版的可以用两次了,具体大家可以看编程手册,之前是因为我看的资料是老版本的所以,看到书上说可以同时输出两路脉冲就,有疑问.

楼主:
来看自己的帖子了.

网友F:
FXIN和FXIS都有两个脉冲输出点,Y0,Y1
能同时输出2 个脉冲

网友G:
就是可以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