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结合三菱plc使用

楼主(2008-10-10):
各位同仁,我想问问pro-face与三菱plc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我刚接到一个任务。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相關型號是?

楼主:
谢谢!!!
plc型号:fx3u-64 触摸屏型号:gp2301-sc41-24

网友B: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在連線使用上沒什麼問題,跟2N的一樣,不過gp2301-sc41-24這几子溫度蠻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