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请问:三菱PLC设置软件时怎样设置的?是单独安装后设置还是要装在编程软件里面?
zhou-jinsou

网友A:
附加软件必须在编程软件之后进行~~

安装完毕后,在编程软件中启动~~

以上~~

楼主:
谢谢解答!再请问一下可以在这里设置哪些内容?
zhou-jinsou

网友B:
不太清楚,什么意思?

网友C: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说的笼统,总之要多看说明书,我发现有些问题根本不能给答复,而且说明书根本没多看,用功不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附加软件必须在编程软件之后进行~~

安装完毕后,在编程软件中启动~~

以上~~
                在编程软件中启动?不是吧?那GX-Cofigurator 系列的软件怎么设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编程软件中启动?不是吧?那GX-Cofigurator 系列的软件怎么设置啊?

跟模拟软件一样,这些软件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插件程序,安装之后在GX_Developer里面相应的选项由灰色变为可选,打开该选项后就可以使用这些软件了。

网友G:
还没看懂LZ的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跟模拟软件一样,这些软件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插件程序,安装之后在GX_Developer里面相应的选项由灰色变为可选,打开该选项后就可以使用这些软件了。

不是这样的吧?
GX-Configurator QP建立工程后在文件夹中存的时候都是独立的文件啊,这样的话用GX_Developer编写梯形图的时候该应该怎么用GX-Configurator QP中设置的定位数据呢?

网友E:
GX_Developer里面也没有相应的选项啊

楼主:
我安装后在打开的编程软件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可以打开按钮。
zhou-jinsou

网友E:
......
有人可以回答一下这个疑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