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62用法

楼主(2008-10-10):
变频器+马达+编码器+三菱高速计数模组.货梯自由升降定位控制用.
谁有顺控程式的例子.第一次接触编码器+三菱高速计数模组,不知其控制流程.

网友A:
日文的看不懂,兄弟能详细说说吗?谢了

网友B:
结合书本看就行,红线框的部分也可用GX Configurator-CT设定(就舍去,程序里就看不到这部分)

楼主:
楼上的兄弟,如果上升时因升降台比较重,会有瞬时下降一点,那如何保证上升定点位置.计数器如何设定绝对值.

网友C:
还是有点看不明白,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