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控制步进电机可以用相对值和绝对值指令吗

楼主(2008-10-10):
控制步进电机可以用相对值和绝对值指令吗 精度高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精度最高

网友B:
相对值和绝对值有什么区别呢?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对值和绝对值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考虑步进电机的起动转矩那一块,启动转矩小,步矩角很容易丢失。换成伺服就好做了
相对值和绝对值区别在于一个是走一个绝对目标比如4000脉冲那个位置,而相对值定位指的是在当前的基础上再发一定的脉冲如再发一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