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plc输出的pwm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10-10):
各位高人,能否用plc输出的pwm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A:
pwm来控制变频器对于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精度不是很好,个人感觉用模拟量控制比较稳定。

网友B:
因该可以,但是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C:
能否控制取決於變頻器能否接受脈衝信號~~~
以上~~

网友D:
当然可以,看一下pwm指令就会了

网友E:
表示关注
相信自我!

楼主:
其实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F: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