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固态继电器与普通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8-10-10):
本人新手,刚接触固态继电器,请问触固态继电器与普通继电器的区别?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分为直流控制直流,直流控制交流,交流控制交流,交流控制直流。
这是种大电流的控制器件,很容易烧废。
普通继电器是小电流控制器件,一般不能带负载。
希望你能明白。
下载积分:+1(buyiwux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了,虽然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你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什么东西,它的触点可以长时间濒繁的动作,在温度控制上可以配合温控器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的最大优点就是没有机械触点,所以寿命长、可靠性高、响应快。
但是价格较高,易发热。

网友D:
一般用来控制动作濒繁的电路。因是无触点故而机械寿命长。
相信自我!

网友E:
输出要是短路.那这个固态就报消了

网友F:
输出要是短路.那这个固态就报消了
QQ:26573115

网友G:
最大不同点里边是真空的,容量较小,一般装在线路板上。

网友H:
顶5楼说法

网友I:
各位是否是可以拿来控制电机呢?750W,220V电机,固态继电器是40A的,我试过了,第一次控制电压接通电机可以转,但是我为了确定他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把控制电压断开在接通电机就不能工作了,开始我以为是固态继电器坏了,或者电机坏了,我先确定了电机是好的,拿固态继电器来控制日光灯,试一下又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这证明了固态继电器是好的,没坏. 两者都没有坏,那为什么电机不转??

网友J:
【【【【转帖】】】---------固态继电器(Solid state Relay, SSR)是一种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新型无触点开关,利用电子组件(如开关三极管、双向可控硅等半导体组件)的开关特性,达到无触点、无火花、而能接通和断开电路的目的,因此又被称为固态继电器;无触点开关继电器;。相对于以往的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簧片触点式继电器;继电器(Electromechanical Relay, EMR),SSR没有任何可动的机械零件,工作中也没有任何机械动作,具有超越电磁继电器的优势,如反应快、可靠度高、寿命长(SSR的开关次数可达每秒108次,比一般电磁继电器的次数高出几倍)、无动作噪声、耐震、耐机械冲击、具有良好的防潮防霉防腐特性。这些特点使SSR在军事、化工、和各种工业民用电控设备中均有广泛应用。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信号所需的功率极低(节能),因此可以用弱信号控制强电流。同时交流型的SSR采用过零触发技术,使SSR可以安全地用在计算机输出接口,不会像电磁继电器那样产生一系列对计算机的干扰,甚至会导致严重当机。比较常用的是DIP封装的型式。控制电压和负载电压按使用场合可以分成交流和直流两大类,因此会有DC-AC、DC-DC、AC-AC、AC-DC四种型式,它们分别在交流或直流电源上做负载的开关,不能混用.目前市场主流产品是DC-AC(直流控交流

网友K:
固态继电器的最大优点就是没有机械触点,所以寿命长、可靠性高、响应快

网友L:
固态继电器的优势是无触点频响快,因其制造成本及散热要求,目前广泛应用于在加热主回路中替代接触器或可控硅。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在控制回路中,小功率的固态继电器在动作可靠性和响应速度及寿命上,完全可以替代普通继电器,但目前在成本上没有一点优势!
至于一般电机拖动,接触器完全可以胜任。若要频繁起动或变速,变频器是最好选择。

网友M:
固态继电器说白了就不是继电器。它就是个大功率的半导体元件,给它适当的信号,内部就导通。相对普通继电器来说开关速度快是最大的优点。

网友N:
看一楼说的,不太明白,往下看后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