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中 如何做图片???

楼主(2008-10-11):
在人机界面中如何做图片,就像 把机台的样子导入到人机界面中。谢谢

网友A:
在写程式的时候就可以,

网友B:
用组态软件

网友C:
图片保存为BMP格式。
以GT Designer2软件为例,在画面编辑时,选择【图形】--【读入图像数据】,然后选择图片文件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把图片保存为BMP格式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