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X DEVELOPER 852时,提示会使系统不稳定

楼主(2008-10-11):
安装GX DEVELOPER 852时,提示说:该软件没经过微软测试,可能会使系统不稳定。真的会使系统不稳定吗?电脑的操作系统是XP SP2。

网友A:
我装上还没出现过

网友B:
这样的提示在安装工控软件是长有的事,继续执行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C:
我装过但用不了,还不如用7。0的。

网友D:
三菱的最稳定的还是7.08的,不过8.52的可以支持鼠标的滚轮驱动和FX3UC的PLC。不会对系统造成让人很问题,可以放心使用的。
不过用三菱的软件,最好不要用经见过的系统盘安装。否则会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