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三菱触摸屏内输入程序非要使用专用线么?

楼主(2008-10-11):
我向三菱触摸屏送程序,使用的不是专用线而是转接线。结果老是显示终端无响答。请知道的老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接线不对吧,只要对上发送数据端,接收数据端,公共端这三条就有所响应的。

网友B:
这根线可以自己做的,在本论坛里有介绍做法的帖子,在手册上也有线的做法啊。

网友C:
为了保护你的PLC及PC通讯端口,建议用专用的电缆

网友D:
可以通讯的,不过建议你前面加一根USB转RS232的转接电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