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Cofigurator 系列的软件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10-11):
比如说GX-Cofigurator -qp设置了之后,用GX-developer编写梯形图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
还有一个就是GX-Cofigurator -cc能不能设置Q模式cpu的CC-Link啊?

网友A:
前者程序可指定执行设定好的定位方式
后者Q系列不需要GX-Cofigurator -cc

楼主:
设置好的定位数据和参数在GX-Developer中应该怎么引用呢?

楼主:
顶上去,别沉了

网友B:
顶上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