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T和I2DT的疑惑,它们有区别吗?

楼主(2008-10-11):
首次发贴,问题可能幼稚,请别见笑
松下
PLC程序中 [
F1 DMV
,
I2DT32710
,
DT32710
]
我觉得它们应该有区别也有联系?
我查找DT32710 却找到了I2DT32710
在搜索引擎中找不到答案,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A:
路过,没有搞过松下的,抱歉,再等等

楼主:
不是吧 让偶接受这么残酷的现实,N多天了

网友B:
不要把源和目标地址搞在一起了
I2DT32710表示结果会是(如果I2=2的话):I2+DT32710数据会传输到DT32712为起点的目标地,所以你看不到........
下载积分:+2(limiju)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看到的是一台机器正在使用的程序,是成熟的程序,不会是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在一起的,
[F1 DMV , I2DT32710, DT32710]中 I2DT 32710 是源地址
三菱 中有 组合位元件 这个会不会是 松下里的 组合位元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与三菱组合位元件K2D5相比 I2相当于K2
这是我的猜想

楼主:
如果是的话也不对 在三菱中[ MOV K2D5 D5 ] 应该不对吧
那这松下的 [F1 DMV , I2DT32710, DT32710] 怎么能对呢
应该有不同 请各位路过的前辈指点

网友B:
再找一下吧,I2前面还会有附值给它的可能,或前面的L174是个上升瞬间触发信号,主要是通信的LINK中才会有这种用途的.通信控制类的不会是一个长效触发信号(通信控制中,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太大,长时间占用的话,哪其它的传输就无法进行),松下的和三菱的比,确实有要拐很大的弯,觉得不是太好用...........
上面的回复我改进了一下,请留请留意

楼主:
谢谢 张平全的 回答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答案,见下图:
对DT和I2DT的疑惑,它们有区别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