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x2n-32mt的prog。e指示灯闪烁

楼主(2008-10-11):
fx2n-32mt的prog。e指示灯闪烁。
用电脑与plc通讯正常,读取plc时出现参数错误,请各位高手帮忙,赐教!!!!!!!!!!

网友A:
你灌了程序没有?

楼主:
灌了,但灌不进去

网友B:
把PLC电池拔掉一下看看!

楼主:
电池拔掉也没用

网友C:
先只接电源,再联机下载程序

网友A:
将运行停止开关拨至停止位置,再来上传程序

网友D:
关掉电源。再来第二次通信。试试看。我也不知道行不。
相信自我!

楼主:
以上方法都用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E:
你的参数设置错误,先写入正确的参数,然后才能正确写入其它的内容,包括程序。

楼主:
9楼的朋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F:
你可以先清除PLC的内存,然后就可以写入PLC的了,

网友G:
程序清除一下就好!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方法是先清除PLC的内存,然后就可以写入PLC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