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11):
各位大侠:
谁知道OMRON CP1H-XA40DT-D 价格是多少?
T型输出能否带动1.5A 24V电磁阀?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rpfl于2008-10-11 19:54发表的 求助! :
各位大侠:
谁知道OMRON CP1H-XA40DT-D 价格是多少?
T型输出能否带动1.5A 24V电磁阀?谢谢!
1500元;能驱动电磁阀,但容易粘死触点。最好加个继电器。

网友B:
价格大概在1800左右,最好不要直接带电磁阀,通过中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