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1):
我电脑没com口,怎么转?请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用usb转com

网友B:
我曾用鼠标(还是键盘的?记得不太准确了)的接口连接过编程线,哪里因为D9串口的端口烧坏了,当时没有USB接口的老电脑,哈哈,很多年前的事啦.........

网友C:
用转换线!

网友D:
买一根转换线  或者  转换头  就可以了

网友E:
用USB转RS232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F:
用USB转RS232数据线就好了,sc-09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