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1):
一直没看懂这个指令的使用方法 请哪位师傅 给发个使用的例子 谢谢!!!

网友A:
TTMR的功能是用两个数据寄存器来纪录指定输入的时间,以秒为单位。标号大的用来实时纪录,标号较小的用来存放纪录结果,并能按指定的倍数存入指定的数据寄存器中。利用此功能,就可以方便地用按钮来调整定时器的设定时间。
倍数的标号只能是下述3个:
K0将纪录值直接存入数据寄存器首标号
K1将纪录值X10后存入数据寄存器首标号
K3将纪录值X100后存入数据寄存器首标号
当驱动条件无效时,首标号内的值不变,首标号+1的寄存器复位

LD X10 TTMR D30 K1(假设X10按下5秒后松开,这时D30存储的就是50)
LD X11 OUT T10 D30(这时的T10  D30就相当于输入T10  K50,100msX50=5000ms=5s)
LD T10 SET Y10(如果想更改T10的定时时间,只要按X10的时间长短即可)
X10就成为示教按钮,X10按下的时间由D31纪录,当X10松开时,纪录的时间值(秒)乘10后存入D30,这是由于T10是100MS定时器,因此寸入的秒时间值应放大十倍。当X11为ON时,T10的时间就由D30来确定了。
  • 下载积分:+2(loo789)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很好的学习了,感谢~!!!

网友C:
    我看书上是不是也是这样讲的

网友D:
    我也学到了!

网友E:
    我也迷糊…

网友F: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G:
    讲的太好了

网友H(2008-11-24):
    同意那位大侠的说法!很不错。

网友I:
    讲的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J:
讲得好,学习了

网友K:
还在学习
★向高手学习☆

网友L(2008-12-25):
这个指令在Q系列中不能用啊,为什么啊,很困扰

网友M(2009-09-10):
讲的很好

网友N(2009-10-16):
请教个迷糊很长时间的 指令 ttmr 教学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