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2):
各位是否是可以拿来控制电机呢?750W,220V电机,固态继电器是40A的,我试过了,第一次控制电压接通电机可以转,但是我为了确定他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把控制电压断开在接通电机就不能工作了,开始我以为是固态继电器坏了,或者电机坏了,我先确定了电机是好的,拿固态继电器来控制日光灯,试一下又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这证明了固态继电器是好的,没坏.  两者都没有坏,那为什么电机不转??

网友A:
接通后测下电机侧的电压。
另外问下继电器输出侧是不是直接接电机?
如果是的话最好不要这样,继电器和接触器功能虽差不多,但不能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后测下电机侧的电压。
另外问下继电器输出侧是不是直接接电机?
如果是的话最好不要这样,继电器和接触器功能虽差不多,但不能混用的

40A的,应该足够带动电机的, 本来是直接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的由于电机启动频繁触点很容易就烧焦,,开始我选用的10A的接触器,后来由于触点老是坏,换成20A的,但是还是一样老是坏,基本上15天换一个,想换成故态继电器的.试看看,结果不行.我肯定电机没有问题.由于电机是带动水泵的,是靠压力开关来控制的.电机回频繁性的通断.

网友B:
可以用来驱动小功率交流电动机,楼主所说的750W,可以的。
但你那是单相还是三相的?如果是单相的话,是不是电容启动的?
三相直接启动的用过,没问题。单相电容启动,我也没用过

网友C:
楼主,如果你控制的是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的话请不要控制零线,只控制火线,零线直接接电动机不要经过任何设备,请楼主试试,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你控制的是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的话请不要控制零线,只控制火线,零线直接接电动机不要经过任何设备,请楼主试试,应该可以的。

是单相电容电机,而且我控制的是火线,零线直接接电机的一端.结果不行.只有第一次通电可以.在来就不行了. 三相的电机我之前看过人家用过可以,所以我才买了个单相的固态继电器来控制试看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行.

网友D: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是固态继电器坏了,不如换一个试试。

网友D:
我明天也试试看,这个问题比较好

网友E:
有学问,这个我也没碰到过,关注中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F:
你用的是不是直流的,请却认一下。如是请换交流的试一下。

网友G:
固态最好控制电热效果最好的,

网友H:
感觉是楼主的控制部分电压问题,这种环境下使用固态不经济且容易坏,频繁启动还是接触器加个半妙时间延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不是直流的,请却认一下。如是请换交流的试一下。

固态继电器是直流控制交流的.AC24~380V都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楼主的控制部分电压问题,这种环境下使用固态不经济且容易坏,频繁启动还是接触器加个半妙时间延时比较好。

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电压是在AC24~380V,而且固态继电器不是用在频繁通断的场合吗?至于经济呢?  比接触器贵不了多少.总比我15天换一个交流接触器经济多了.问题现在是不买了用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是固态继电器坏了,不如换一个试试。

如果是坏了的话,为什么我拿他来控制日光灯又可以正常控制呢?,这让我感到不解~~~~~~~~!!!

网友I:
最好不要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因为输出电压波形会发生畸变(可控硅特性所致),并且很多谐波,用示波器测电机两端电压波形就明白。

网友J:
我想楼主的问题在于压力表触点抖动,解决了这个问题,接触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J:
我画了个图,你看看。

网友K:
用这个要考虑压降问题!

网友L:
是可以控制的,但要用控制电感性负载的SSR。增强型的

网友M:
应该可以吧

网友N:
楼主应该注意,固态继电器输出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O:
我也碰到过固态继电器第一次可以控制,后来就不行了找不到原因。结果还是用好品牌的中继替代了。但用光电偶合器试了肯定是好的响应速度快但成本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P:
固态继电器控制阻性负载是一流的,可控制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电流的波形会发生变化,对马达的型能有影响。最好不要控制感性负载。

网友Q:
我在实际的生产中遇到过这个问题,电机是三相750W的,就是用固态继电器直接控制的,是一个设备的原装带过来的,都用了好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再说,有很多的加油站的加油机的电机也是这样控制的呀。

网友R:
请确认一下回路是否正常。因第一次正常的。

网友S:
有学问,这个我也没碰到过,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固态继电器控制阻性负载是一流的,可控制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电流的波形会发生变化,对马达的型能有影响。最好不要控制感性负载。

不同意以上说法

用固态继电器驱动三相交流电动机的正反转、星三角降压启动,在书本上、在实际应用中大把的,对马达性能没有任何影响,而且能实现无触点控制,寿命长、防火防爆

但对于固态继电器控制单相电容启动式马达我没用过,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T:
祸根是哪个压力开关,更换压力开关后,再检修电机后就可以啦,估计这个电机也玩得差不多啦,检修一下为好

网友T:
祸根是压力开关,换掉它再检修一下电机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T:
祸根是哪个压力开关,更换压力开关后,再检修电机后就可以啦,估计这个电机也玩得差不多啦,检修一下为好

压力开关没有问题,马达也是进口的,也没问题,我直接通电转的好好的.

网友U:
固态继电器需要维持电压,才能使电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