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模块

楼主(2008-10-12):
我是新手,我碰到个问题,我用的三菱的FX2N(C)-128MR来控制设备,但现在由于功能扩展,输入输出点数不够了,我现在的方案是再加一个输入扩展设备FX2N-16EX和一个输入输出扩展设备FX2N-48MR。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哪位好心人知道的告诉我,小弟在这感谢了!!!

网友A:
可以的,直接接在右边的扩展端口上。

网友B:
FX2N-48MR这个不好加,挺麻烦的。fx2n-xxeyr
-

网友C:
樓主還要擴充多少輸入輸出點?

网友D:
128还不够啊!牛啊

楼主:
我还要38点输入,16点输出。唉,设备功能扩展,没办法啊

网友E:
功夫太深了

网友F:
FX2N PLC对于基本模块的扩展功能是很强大的,可以扩展8个模块之多.你I\O不够的话可以尽管扩展.如果成本允许的话!

网友G:
FX2n输入184以内,输出184以内,总输入输出256点以内,扩展单元最多8个,

网友H:
顶顶,还没用过模块

网友I:
扩展分为单元和模块
单元有 48ER 32ER
模块有 16EX 16EYR 8EX 8EYR 具体请看
http://ls.ymmfa.com/j2.html

网友J: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