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固态继电器的问题!请教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08-10-12):
最近用到OMRON的固态继电器。 用在温控上面的。
用松下的温控器控制加热棒的。。
问题在在于。图片中的INPUT是不是温控器上面提供的24VDC。LOAD端怎么接加热棒的?AC220的棒子。请教。
[size=
解决了。我问了个好弱智的问题···汗!!!!

网友A:
火线接端子1,端子2接加热棒其中一端子,加热棒另一端子接零线。

网友B:
楼主建议你转行好了, 这么简单的事你也在问的话, 不用学了, 1-2串
电路,3-4输入直流电压他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C:
1,2相当于接触器的触点, 3,4相当于接触器的线圈,只是固态继电器要注意正负极。。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D:
這個就等於是一個開關,需要串聯到負載中1,2是負載端,3.4是控制端

网友E:
楼上正解
还是固态继电器的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