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

楼主(2008-10-13):
我下载的CX-P7.1的软件,以前可以用的,今天打开显示CX-server无法初始化,我卸载之后重新安装显示已安装,怎么解决啊?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说明你注册表项还没有被卸载掉
你卸载后重启一下电脑再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用优化大师清理一下注册表项
然后再装

网友B:
可以用WIN优化大师,超级兔子等清理注册表,然后重新安装。或者在“运行”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搜索所有的CX-server,删除,重启电脑后安装。

楼主:
谢谢你们!正在操作中!

楼主:
还是不行啊!显示CX-programmer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急需帮助!

网友C:
注册表中还有信息没有删除,如果没有其他的OMRON程序,注册表中搜OMRON,全部删除后重启,再安装

网友D:
注意一下屏幕右下角,应该还有一个程序自动加载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