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时间问题

楼主(2008-10-13):
我在MT506L/m机器上用内部RTC可以正常显示时间,可是RTC用PLC 就不能正常显示,时间不动作.请大家回答。谢谢!!!

网友A:
plc的时钟是否正确设置,触摸屏的时钟区是否与plc正确对应。

楼主:
plc的时钟是否正确设置,触摸屏的时钟区是否与plc正确对应。
回答:plc的时钟正确,触摸屏的时钟区是否与plc正确对应,能解释清楚吗?我的PLC是FX-1N的。

网友B(2011-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