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4):
如题,[STL  S22]怎么解释?

网友A:
STL是步指令s22应该是状态器,STL S22本人理解步进开始,其对应的LD S22 触电动作。

楼主:
STL是步进梯形指令,我没见过这样用的.程序中就只有这两条指令中有状态继电器S22,没有其他用S22的指令
668  SET  S22
670  STL  S22
怎么解?

网友B:
STL S22  下面的程序可以理解为S22为标识的 程序段

当然一般STL S22下面应该还有STL S23 或者RET  S22为标识的程序段到这里结束

详情参考相关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网友B:
还可以参考下图,这是一个最基础的STL程序:

楼主:
也就是当S21置位时,执行STL S21后面的程序T21记时,在T21 记时满3S前不执行7-24步?

网友C:
又学到一点,谢谢了。

网友D(2008-11-23):
步进状态的地22个接点接通

网友E:
学习
用我们双手与智慧来建设辉煌新世界。。。

网友F:
STL 是步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