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仿真程序??????

楼主(2008-10-14):
在大学,学数电有一种程序:选择芯片,开关啊 ,灯啊.......然后接线,还有电源。用键盘控制开关,就能控制灯的 亮。
我就像有没有类似的程序--选择plc然后模拟接线开关啊,电机啊..........然后再给plc输入个程序,用灯的亮灭来观察。运行。这样就能直观的看出程序的作用。还能自己编着玩。
我是出学者,大家多指教!!

楼主:
是我的想法太臭??还是..............闹心!!

网友A:
推荐一个专门学三菱的,这里下载: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0.html

楼主:
在这里只想对用闯天涯说声--谢谢!!!!!!!!!!

网友B:
貌似你对数电和PLC都没怎么理解清楚,
多用用,就知道了。
数电一般都是用时序图的,PLC同样也可以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