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低价的配置

楼主(2008-10-14):
在做一台设备,要求触摸屏10.4寸,配PLC,8入16出,1 PT100,1485口,1 AI. EVIEW屏和三菱PLC.请问怎么配置成本最低?

楼主:
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FX1S-30MR+FX1S-2AD-BD+MT510T大约6000-7000元。

网友B:
救命啊,我要下载

楼主:
哇,这么贵啊.......10.4寸屏,8入16出,1 PT100,1 485口,1 AI怎样才能做到最低成本呢?如果不限定品牌的话,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C:
全部买二手的设备.再自己写程序,不会写就在站内看那个热心点帮你写一下吧,

楼主:
二手的不可以.我以前用的是成套开发出来的单片机,2000块一台,但是供应商售后服务做不到位,所以才想换用触摸屏.

网友D:
要求触摸屏10.4寸 MT510T 4200左右
配PLC,8入16出 怎么入少出多啊 只能用FX1N-40MR了,如果能省到14点出就用2楼的方案
1485口, FX1N-485BD
1 PT100,1 AI. 如果都能转成AI,就用2AD或者2AD-BD 如果PT100不能转就惨了要4AD-PT

楼主:
看来问题很严重,光屏就要4200........请问MT510T连PLC后是否有485口跟变频器通讯呢?

网友E:
建议要便宜的,用国产货

网友F:
2手的省很多钱

网友G:
屏就用小点的!MT506S的!二手:600元,三菱PLC: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