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GOT11**时钟

楼主(2008-10-14):
请问这个窗口的各个选项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什么时间调整,时间通知?

网友A:
就是PLC的时间,用周期就可以了

楼主:
这位师傅,能不能说仔细点

网友A:
按上面设定好以后,plc内部的m8013-m8019就是秒-星期了,看一下手册。

网友A:
然后再做一个时钟设定画面就可以调整时间了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A:
怪事,站长明明不在线上怎么给我加分了呢?

楼主:
GOT11**本来就有独立的时钟功能呀,与PLC的时钟没有关系吧。如有的PLC没有时钟功能怎么办?我用的是1150的屏和FX2N的通迅,PLC不用编时钟程序也能显示时间呀。是不是所显示的时钟数据会自到传送到PLC的D8013至D8019??

网友B(2009-02-22):
正是我想找的,谢谢楼主
GOT11**时钟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