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旋转编码器连接PLC控制长短的程序

楼主(2008-10-14):
那位高手会编用旋转编码器连接PLC控制长短的程序,用文本改变参数?谢谢!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编码器

网友B:
你的主要困惑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编码器的数值如何被PLC获知?
那么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查找“编码器”,这些帖子里的东西看了就能知道哦。

楼主(2008-11-14):
我用欧姆龙的编码器,上面有八根线

网友C:
新手,请问编码器的输出端是接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吗。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D:
上面有八根线.
看来可能是格雷码编码器.用GRY指令.
下载积分:+1(xiatong)
帅得被人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