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欧陆590提速的办法?

楼主(2008-10-14):
现在有一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带动一电机,用的是测速电机反馈,测速电机额定转速为2000R/min,额定电压为110V,测速仪校准板设置电压值为82伏,给定A4最大电压已调到为100%,当输入10伏时电机最高为1000R/min,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办法把电机速度升高到1500R/min ?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几极的?假如是6极,应该是到额定转速了,以下只能将反馈电压降低,或用恒功率部分,减小励磁电压了.

网友B:
先确认电机的最高转速,如果电机就是1000转的那你就不能再改了,只能在机械上想办法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现核定一下电机的额定转速,如额定转速是1000转,可以采用弱磁,但这样会降低电机的转矩。

网友D:
可以采用弱磁,直流电机上一般标记两个转速,后面那个就是表示启用弱磁能够达到的合理转速

网友E:
现核定一下电机的额定转速,如额定转速是1500转,如果采用弱磁,会降低电机的转矩,我建议使用编码器(增量式)反馈,编码器和测速机的成本相差不了多少,这样在装置上修改编码器线数就可以了,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284264440,

楼主:
各位高手:电机额定转速是1000转,弱磁已采用。编码器反馈也用过,在590上修改编码器线数后也不行,现我想知道究竟能否把速度升到1500转??

网友F(2008-11-22):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楼上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台控制器最近操作人员打急停的时候老是烧硅堆,

网友G(2009-01-31):
应该做电柜的做得不好!调得也有问题所以容易烧硅!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楼上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台控制器最近操作人员打急停的时候老是烧硅堆,
1深圳的我帮你看看

网友I(2009-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