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SF.T的使用

楼主(2008-10-14):
当使用SFT的时候,从一路通道移位到另一个通道,这之间会有延迟吗?为什么?

网友A:
个人理解,不会!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延时是要看你的条件的,(以下图) R线OFF,L线ON的条件下:P线每ON/OFF(脉冲信号就行)一次,SFT(10)就移位一次......
下载积分:+1(yjp-gyl)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相助,今天才搞明白,其实不是通道间的延迟,原来我做实验的机器的输出通道有几位是在机器上看不见的,当执行移位的时候,当然就有几位看不见,就造成的我所谓的延迟现象

网友B(2010-02-06):
移位基本不占时间,在普通的应用环境下!同时还要知道PLC的循环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