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容量的选择和VA与W的区别

楼主(2008-10-15):
请教下各位大侠:
关于断路器容量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是依靠负载的来进行选择的,比如说:二次回路有一个PLC(大概50W??按0。25A算),一个24V的直流电源输出是2.0A的电流(这里把电磁阀的电流都算进去了), 那样的话我就用3A的断路器就够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们买的设备标记是150VA,那是多少瓦呢? 是不是根据我们厂的功率因数来算,如果我们厂的功率因数是0.8,那此设备的功率是150*0.8=120W??? 现在的设备怎么都标记VA,而不标记W了呢 ??我认为标出有功功率也不是不可以吧
菜鸟求教~~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150VA是他的额定容量的意思,那他的意思是在在负载纯电阻的情况下,他可以用到150VA要是你的功率因数是0.8时, 那他就只能用到120VA.这样你还不清楚的话, 再回贴吧

网友B:
VA是视在功率,W是实际功率~!
W<VA

网友C:
P=UI 即 功率=电压 乘 电流 电压单位伏特(V)电流单位安培(A) P=VA=W(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