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5):
各位:
    最近看到很多温度仪表都可以实现多段温度跳变(0到100分钟升温到40度,101分钟到140分钟保持在40度,141分钟到190分钟升温度到60度,191分钟到230分钟到90度,依次类推很多段),于是我在想通过仪表可以设定,那么通过PLC+触摸屏可否实现在屏幕上设定温度、时间以及温度跳变段数呢?我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1、我是否需要写很多个段程序来实现每一段的控制,还是采用子程序调用;2、段数如何进行选择,比如说我选择3就进行三段的控制,控制后自动结束,选择4就控制四段后结束。
    以上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下啊!单片机的东西咱不懂哦

网友A:
既然要使用PLC来进行控制,那么与单片机又有什么关系呢?

即使如RKC,富士这样的温控仪表,其使用的段也是有限制的,比如RKC为16段,因此,通过PLC来进行程序编辑完全可以。

如果您有用到过富士的SPH系列的PLC,那么其PID功能包中已经包含了这个功能,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如果您使用其他的PLC来做,要是PLC支持IEC61131编程方式的话,使用ST语言中的Case指令可以轻松对这个功能进行编辑。

如果使用的PLC不支持ST语言(IEC61131)的方式的话,那么通过子程序可以反复利用,减轻相同工程的编程工作量,当然,不再子程序中编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使用PLC来进行控制,那么与单片机又有什么关系呢?

即使如RKC,富士这样的温控仪表,其使用的段也是有限制的,比如RKC为16段,因此,通过PLC来进行程序编辑完全可以。

如果您有用到过富士的SPH系列的PLC,那么其PID功能包中已经包含了这个功能,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主要是调用不明白该怎么弄。我需要3段是否怎么把这个需求添加到程序中

楼主:
如果我采用三菱PLC 呢

网友A:
或许先前的表达不能令您明白……

温控表支持的最大段数为16段,也就是说,在16段中您可以任意组合~~~

但是实际的控制却远非那么简单~~~当您设定为3段时,那么其内部的定时器必定要使用到3个(或者使用类似的功能),第一个定时器为您第一段设定的时间,第二个定时器是您第二段设定的时间+第一段时间……类似一个红绿灯控制的时序控制这样一个思路,也正是因为如此,因此才会有段数上的限制。

而这仅仅是时间上的限制,在控制上的限制是根据您设定的输出,比如,100度时对应的是4000,那么120度对应6000,根据Case指令,根据您设定去对照以划定输出。

在实际中,以上仅仅完成了一个分段的输出,对于控制来说,其还需要使用一些常用的控制方式去完成,比如上述仅仅是一个设定输出,根据我以往的项目上的应用,一般我会将多段输出作为后续的PID控制的设定,从而依靠后续PID达到稳定控制。

以上~~

楼主:
哦那就是凸轮控制模式了对吧。这个过程还要设计到PID

楼主:
很郁闷的发现 三菱、台达凸轮控制指令的段数是不能进行设置的
比如说 INCD D500 C0 M100 K6
这个k6是不能通过D暂存地址给出的

网友B:
用D加T加PID来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加T加PID来做可以的。

可否讲清楚点 或者有相应程序贴出来 谢谢

网友C:
cvlsam 是真正的高手,这种人才很难找的。

楼主:
可惜 不能有直接的例子给大家所学习 测试 如果有我会更加佩服他

楼主:
我已经写好了大家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3279

网友D:
有一种KOYO-300-N-HTE的温度控制器支持300段温度控制300段湿度控制,可支特斜率上升,定时上保特时间,等等,有一种硫化机上用的温控器好象是江苏产的,支特32段.........

楼主:
温度控制器的其实有很多 关键是如何将这种思路应用到实际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控制器的其实有很多 关键是如何将这种思路应用到实际当中
就現在看來,這方面的應用也僅僅限于替換溫控儀而已了。
富士的SPH系列PLC提供了非常簡單的庫,因此可以方便的進行調用~~~
對于西門子,也一樣會非常的簡單,西門子和富士師出同門,代碼幾乎可以不作更改的在富士上使用~~~
富士使用的D300Win軟體也是來的德國人之手。
以上~~

楼主:
呵呵你选择数模模块就可以实现很多东西了
我就采用这种思路做点光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