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8-10-15):
我有一台设备,用触摸屏控制,比如说设备的功能有:正转,反转,入水,排水,清洗,升温,保温,降温.......请问在触摸屏上怎样将这些功能编制成整条的生产工艺并存储,而且方便对工艺进行修改和删除呢?象MT510能不能存储蓄20条每条为20步的这样的工艺呢?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请问是我的问题没说明白吗?基于机器的动作,比如客户要编这样一条工艺:1入水1000L,2设定机器正反转运行速度和时间,3升温至80度,4保温10分种,5降温至60度,6清洗10分钟,7结束. 如果一台触摸屏能不能编20条类同这样的工艺,而且要方便修改.请问这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触摸屏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人机界面使用,控制还是用PLC吧。

楼主:
在QQ群里请教过一些朋友,他们说可以做到,但是程度相当复杂.还请有经验的朋友赐教!屏是结合三菱PLC FX1N使用的.谢谢了!

楼主:
我是想知道怎样利用触摸屏和PLC怎样才能将机器的单步动作编成整条的生产工艺保存并方便修改?

网友B:
用配方应该可以做啊

楼主(2008-12-04):
问题不能解决,Eview的工程师说不能做.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配方应该可以做啊
很类似于配方~~可以考虑用配方做

楼主:
我想不可以用配方,因为一个步骤有4组数据,例如:“入水” 1入水量。2入水阀的选择。3入水超时警报时间。 4运行模式。再如:”升温“1升温温度设定。2升温速率。3保温时间。4运行模式。(运行模式是指程序可以单步或同步运行,单步运行是运行完一步跳至下上步接着运行,同步是指两个步骤同时运行。)如果这样该怎么用配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