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什么信号让PLC接受?

楼主(2008-10-15):
请问下有用过高度光栅尺的朋友,光栅尺输出是通过模块以后得的方波信号,还是单指光栅输出?如果是单指光栅那通过模块以后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模拟量还是脉冲的?PLC怎样能得到最好的数据处理?谢谢
cvlsam看见了帮忙解答一下,还有你是不是做工控材料方面的生意呀,如果是的话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了

网友A:
我的PLC为什么装好后不能新建或打开项目

网友B:
回复楼主:
我用过的光栅尺,是输出脉冲信号的(数字信号)这种精度较高,抗干扰能力强,价格较高!
也用过电阻式电子尺,输出0至10V的模拟量信号,这种一般只能精确到0.1毫米,由于是模拟量信号,抗干扰能力相对差一点,但在价格上占优势,在周围电磁干扰不强、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还是可以的(不过要加A/D转换模块)。
还有,等了半天没见cvlsam出来,所以我确实忍不住就跑出来回答了,楼主不介意吧!
回复二楼:
到这里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22.html

楼主:
感谢答复,当然不介意了,我只是想大家能在这个论坛上都是来自工控方面的朋友,有相关的业务可以联系联系,我们公司做非标设备的,做机台总是要买材料什么的,所以论坛上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能以诚相待,建立一个互信互助的平台

网友C:
光栅尺是输出正交脉冲数字信号,前进时候,A相超前B相90度,后退B相超前A相90度,需做辨相电路

楼主:
谢谢,已经得到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