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和Weinview的PC下载线是不是通用?

楼主(2008-10-15):
看版主发的EV下载线图纸是EV->PC (7->2)(8->3)(5->5)
而我手上Weinview MT500的安装说明上的接线图也是一样,但是实际使用中这种接线却不能下载程序。
困惑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Eview和Weinview的PC下载线完全通用

网友B:
一样的 检查电脑的通信端口与屏的端口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C(2008-11-24):
是一样的

网友D:
学习了!
刚用这种!

网友E:
下载线一样的。好像软件不通用吧?!

网友F:
2-3号线要双绞线吗?我做了一根怎么连接不上呀?
精诚机电

网友F:
哦。是2--7.3--8号线要双绞线吗?我做了一根怎么连接不上呀?
精诚机电

网友G:
线通用,软件不通用,但文件可以转。

网友H(2008-12-27):
是完全通讯,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I:
线可以通用,但编程软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