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08-10-15):
请教版主:如果用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三菱E5OO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吗?Pr 79参数如何设置?如果从PLC的Y端口输出,是不是用PWM指令?如果是,那T0的大小和频率变化有关吗?是不是控制脉冲的占空比就等于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化?

楼主:
诚请版主和高手们参与讨论,小弟很想学习啊!

网友A:
E500有脉冲输入功能?

网友B:
只有A700的有此功能,类似伺服定位!

楼主:
那位大哥有条件帮我实际试一试,用PWM指令输出一脉冲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看看能不能调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