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计数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8-10-15):
最近设备改造,兄弟加了个计数功能。不怕各位大侠笑,程序修改的很简单。设定值为50个,程序里加了个CMP 比较指令与设定值做比较,计数一到限制设备启动,一定要作业人员按复位按钮清零后才能重复动作。 设备跑了几天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发现超过设定值了,机器还在动作。复位后,机器跑了一下午没有再出现。程序修改部分详见附件,不是很明白什么原因造成。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小侯

网友A:
你用的M401是在D200=K50才会动作
你没考虑到若瞬间两组输入信号造成D200>K50的状态
如果只有这边用到D200是否等于50
可以改用LD< D200 K50
它可以在D200小于50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