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5):
求光耦相关资料
另:高电压(1万伏)经过电感与光耦连接后能否与plc输入端连接

网友A:
你是要用PLC来控制高压

楼主:
不是,而是用高压点火花带有金属心电感与光耦连接后能否与plc输入端连接

网友B:
串合理数值的电阻吧,降压到足够低的时后才可以考虑,呵呵,小心为妙!!我们做过一台充磁机,用次级的信号做控制很是吓人,时间长了后,很易引起放电..........汗.......损坏PLC,以后改成用初级信号,也不错,完全可以满足设计要求(仅供参考,不一定适合你)
----------修改一下,高压点火类的用采用高压线圈的触发信号做为输入挻好的,高压点火的电压不稳定,未端的压降不变化大(充磁机,压铸机,汽车发动机等这样的使用环境使用过不少)

楼主:
谢谢,我想我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可以的,只要考虑安全问题,把信号降到规定植就行。

网友D:
1万伏?
用互感器比较好

网友E:
高手太多,都看不懂

网友D:
楼上兄弟说用电阻降压,此方法不佳

安全性极差,为什么?各位仔细分析一下吧!学电子的的都知道。

网友F:
电阻降压后,再用钳位电路后,经光偶在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