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急需要解决(初学)

楼主(2008-10-15):
对触摸屏里面的一些按钮的设置,还有指示灯的设置。怎么我把画面输入触摸屏之后,如果按钮和指示灯处于开启状态的时候那个图形会不见了。我应该如何才能够让他们处于开启的时候想现实中的那样,(指示灯亮起或者闪亮,而开关出现动作之后的状态即位置的改变等)。谢谢指点!

网友A:
书还是要看的,如果没有书面资料来主导你进入的,网上只能辅导"点"的问题,而你所面临的是"面'"的问题,还是多先看书,再对照中做,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谢谢指点。我正是没有任何书看了,得去书店看看了

网友B:
看看操作手册吧

网友B:
一般的这些元件在设置时,都有两个状态,要分别设置这两种状态的图形,不然在换到另外一种状态时会没有画面

网友C:
你还需多看看书,或者看看视屏光盘!

网友D:
没看明白,看下操作手册吧

网友E:
看看手册,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楼主:
哦,谢谢大家。那些状态一般多的话是需要变成的吧,就是赋值

网友F: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