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载次数

楼主(2008-10-15):
我现公司有三菱屏和PLC,由于在学三菱,每天要上下载程序好多次做实验,这样会不会那一天把屏和PLC搞坏。

网友A:
不会 放心下就是了

网友B:
坏了才有新的

网友C:
好象有使用次数的,
象是几十万次吧

网友D:
坏是迟早的,不过你重要正常使用,总要几年后才会坏

网友E:
有次数限制的,不同型号的CPU,程序的可擦除次数不同
但足够你学习用了

网友F:
有次数限制的。

楼主:
看来高手太多了!

网友G:
几万次是没问题的,你在什么公司呀,条件不错嘛

网友H:
有次数限制的,不同型号的CPU,程序的可擦除次数不同
但足够你学习用了,几万次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