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

楼主(2008-10-16):
型号:PROFACE--AST3501-C1-D24
人机PRO-FACE的程式怎么读出来??
  用USB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可是没有显示连接。。 就是没有USB的驱动显示!!!
用CF卡插到人机上也没有反应。。
是不是有什么要设置的, 将人机与PLC通信的连接线拔出,人机画面上会有显示一条信息按键,其中
CF/USB选项是否就是设置CF卡或USB连接的,可是我们将CF或是USB连接上再按此按键不是错误就是显示没有连接,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呢,按PRO-FACE的四个边角怎么也都没有反应,是否不对呢??

我是新手没有分,,,希望各位大大能体谅+++++++++++++++
学无止境+++

楼主:
怎么没人给我回啊++ 急啊~~~~~~~~~~~~~
学无止境+++

楼主:
怎么没人给我回啊++ 急啊~~~~~~~~~~~~~

网友A:
你的USB線是甚麼型號的?
学无止境+++

楼主:
就是普通的USB线,双头都是2.0的,这和转换接口没有关系吧,我把USB拔下来换RS232转USB也是不行的
学无止境+++

网友A:
給你個資料看看!
附件: CA3-USBCB-01-MT01-CP_eng.rar (66 K) 下载次数:115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