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端串的电阻比额定电阻大,对步进电机启动频率有影响吗?顺便问问一般的五相步进电机启动频率要低于多少才能启动?

楼主:
谁帮帮忙啊?

网友A:
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端串的电阻比额定电阻大,对步进电机启动频率有影响吗?
串的那个电阻比原先的大多少?最好不要超过额定电阻的20%,否则信号太弱,不会影响频率,只会影响可靠性和稳定性。

五相步进电机启动频率要低于多少才能启动?
这个没有那么死板,不同型号的,需求到频率不一样,要仔细看配套的说明书

谁帮帮忙啊?
有我叻,希望我的回答能帮上你!
另外,你为什么用五相呢?五相步进马达到结构有很大的缺陷,建议改用三相混合式。

楼主:
先谢谢LS的朋友,五相步进电机是我来之前公司就买了几台,买的是台湾泰映(TROY)的,驱动器是TR514系列的,已经卖了一台机了,因为客户说速度不够,要提高两倍,而我把脉冲输出频率加大了,还有加速度也加大了,可是还是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再加大就开始报警,或者电机堵转,我在说明书上没有找到启动频率,
对于频率我分了几段.刚开始是.600,1200,2800,3800,2000,800,300,200.后来改为:800,3000,3800,4500,4000,3000,1000,300.最后:1500,4000,6000,5000,3800,2500,1000,300
原来的电阻串得太大了,超过额定电阻的80%了,现在已经更换.

LS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一些其他五相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和加速度参数做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A:
天啊!要你加速你就加速,这样不行,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

你要建议改机械部分,加装齿轮或者同步轮变速,就用1:2的变速比
同时还要把步进马达换掉,改为现在功率的一倍
这样改就不用改程序,而且还稳当

或者直接找力矩差不多,速度一倍的步进马达,这样改程序就可以
但这种马达似乎不容易找到,能找到最好,就不用改机械那么麻烦了

你一味的改频率来加速,当然回出问题的

网友B:
这样会做得很痛苦,最好的方法还是加大电机功率,再写个程式,即简单可靠,不易丢步,又可以把转速利用机械变速提上去,还是以现场实际要求为准吧,不要因为舍不得投资而造成售后服务的尾巴很长,到哪时,损失会比一个大功率的步进电机多得多.............最低启动频率的计算是很多因素的,还要测量很多参数,比如:负载重量,电源电压,运动的机构重量,速度,时间,等等,麻烦得不得了,特别是电压,如果调试OK后,你改变了电压,原来的所有试验结果都会失效,所以加大功率是个比较有现实经验的途径

楼主:
我们也不容易啊,机器已经给客户了,老板说要在程序中加速还不是只有尽量加速。只有这样老板才不会损失什么。
改机械部分的话机器不是要拉回来,价格不划算啊。

楼主:
如果老板像你们这样考虑问题就好了,老板就只知道节约成本。其他的就交给电气工程师了。

网友C:
楼主的苦衷 我非常了解,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客户要加快速度,提高效率,老板要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不过还是提醒楼主,步进提高到一定转速后,扭距会急剧下降,很可能造成丢步,到时候倒霉的还是自己

网友B:
这是我们工控人最基本的底线,这条红线,老板是不能让他踩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强硬,这样为老板,为你,为公司产品品质有百利而无一害,细想想,售后服务都是在做些什么?售后服务的成本是多少,如果把这个成本加到这个初期投入中去,产品品质好,售后服务成本低,客户无可挑剔,不会再为售后服务人员的具大开支而头痛了吧,最少能少痛点....................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计算无误的情况下,科学的东西是没有商量话可说的,如果老板要用,可以,售后服务,品质出在这个方面的话,先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