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0屏时钟没记忆

楼主(2008-10-16):
我今天做了半天实验。屏断电了十多分钟,再上电,屏上设定的时钟有时有记忆,有时没有。在屏的时钟设定选项里有,(未用,通知,还有校准,周期,触发)设那个选项都没什么两样,是不是这些选项对GOT1150的屏不可用呀。

网友A:
1150屏没有电池,时钟没法走时.(可以另外加电池,型号:GT11-50BAT)
只能从PLC中读了,屏的时钟设定选项里选时钟校准

网友B:
换个电池看看!

楼主:
我用的这个屏没有电池,也选了“时钟校准”这个选项。我用屏设定的时间会马上传到PLC的D8013至D8019可屏一断电再上电屏显示的时间就全为0了。PLC的内部电钟无法传到屏呀。我设了一个:脉冲“还有:周期”。都不行。

楼主:
是不是要PLC先上电,GOT1150后上电,这样屏一得电就从PLC 读取时间数据。

网友C:
等待,有经验者.

网友A:
首先要保证PLC内时间正确,可以用GPPW 选"在线"-"时钟设置" 进行确认.
再给GOT上电,看时间对不对,使用GOT的"时刻显示" 确认.
屏的时钟设定选项里选时钟校准.
上电顺序可以同时.

网友A:
不要在GOT内设定时间,没有意义.

楼主:
我今天试过,屏的时间不对时,可以用屏的时间调整功能设定时间,调好后的数据就自动传到了PLC。这样和用软件设定时间一样呀。我今天还发现如让屏先上电,PLC后上电,屏在起动时就不能正常的从PLC读出时间数据。这样屏的时间就出错了。楼上的师傅:我的说法对吗?(我用的是1150的屏,没有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