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请问那位知道真空检测义输出端(电压2500--3000V)产生电火花经过金属导出
问题:怎样将电火花经过金属导出的电压降到220V或24V

楼主:
怎么没有人赐教啊!!!!!!!!

网友A:
一个老客户05年的时候,做过一个5000V到8000V直流电压的检测电路,我们最后是降压后通过"避雷"线接到单片机上进行检测的,还好,刚开始的时候,烧坏了多块单片机,后来从点滴入手,改得非常的细心--------信号采集机是一台美国的标准网络分析仪,接近150W,还是不允许拿到大陆来的东西呢,所以也来了几个台湾高工进行协调解决,细想一下又我觉得没有必要,当然不敢多嘴啦..........
目前还在正常使用中,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火花的是难检测的,因外在条件的改变,检测目标的电压变化太大,一般都是检初级的,例似于燃烧机的点火,汽油发动机的点火正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