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不知在那下载了这个玩意,不知道做啥的,有没有大用处,先发个界面图。再附上程序

程序如下

网友A:
是个串口调试软件吧

网友B:
是读取三菱F930及F940触摸屏密码的程序,但是我没有成功过
  • 下载积分:+1(luotuo52) 热心助人!

网友C:
      是啊   我也没成功  不过用了另外一个解密就可以了

网友D:
    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E:
    是读取三菱F930及F940触摸屏密码的程序,按照说明书就可以读出来,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