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

楼主(2008-10-16):
我有EX-30A1-H的专用可编程控制器在做一段时间后冲床就会出现一次连冲。请帮帮忙

网友A:
具体的电路图纸或者各元件的型号,冲床的型号,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B:
在哪里?在深圳或东莞的话,可提供帮助

楼主:
我有一台三菱伺服在开机时。伺服电机不动,但伺服还在数显,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