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中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灰化?

楼主(2008-10-16):
[]为什么我下载安装后的仿真软件使用中
“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灰化?
各位大虾救救菜鸟!!
多谢

楼主:
高手在那里?

网友A:
我下载装的怎么是好好的~~~

网友B:
灰色说明软件没有被正确安装。

网友C:
没按方真软件或没按正对。

网友D:
安装仿真软件没啊?如果安装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在安装编程软件时点了一个叫监视什么什么的东东!从新安装一下!

网友E:
还需安装GX Simulator

网友F:
重装仿真软件

网友G(2008-11-18):
我不知道你怎样使用这个GX程序,首先启动软件 ,打开一个PLC程序,再把鼠标指向仿真测试,看看是否是灰色,祝你成功。

网友H:
仿真的没装好

网友I:
应该是没装好吧!重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