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意图上1,2针连接AV端子的地线,4针连接芯线,3针通过一个470pF的瓷片电容,也接到芯线(电容量可以在100-600pF)中任选,差别在色彩度上,电容越小,色彩越鲜明

我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自己做过的???
解答一下

网友A:
各位大师兄!我有一款海泰克PWS6600与FX1N-40MR用的是人机这侧25针与PLC连结可以.但我用人机9针与plc连结就不行.  人机我也设定软体也设定怎么都没用.
请各位指教!

楼主:
25針的口是COM2口 你以前通訊時是COM2口,現在換9針的就是COM1口了。要改HMI通訊口就OK了

网友B:
正需要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C:
改天试做一下!!

网友D(2009-02-16):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师兄!我有一款海泰克PWS6600与FX1N-40MR用的是人机这侧25针与PLC连结可以.但我用人机9针与plc连结就不行.  人机我也设定软体也设定怎么都没用.
请各位指教!

COM1是RS232或RS485通讯的,人机背后拨码开关设置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