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电机实际转速

楼主(2008-10-16):
PLC+变频器+电机(注电机不带编码器),
如果想得到电机的实际转速,能否实现?如何来实现?
求助,谢谢!

网友A:
不用编码器,测量马达的实际转速,我推荐两种方法:
1.用一个铁磁接近感应器感应转子的转速,价格低廉
2.用测速马达输出模拟信号,通过A/D转换后传给PLC
建议使用方法1,不仅价格低廉,只需要PLC到一个输入点即可,而且测量出来的速度比较准确
下载积分:+2(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一个U型光电,一个速度控制器,一个程式,注;(三菱的PLC)高速几数器是X0——X5专用输入点,

网友C: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D:
三菱变频器有10V输出,可监控转速。不用另外再想办法。

网友E:
三菱变频器有10V输出,可监控转速。不用另外再想办法。
QQ:26573115

网友A:
不同意4楼和5楼的说法,变频器的10V输出是频率信号,
正常情况下频率和转速成正比,实际转速的确可以参照频率信号
但在某些意外故障(例如马达烧坏等)情况下,虽然有频率信号,但马达没转,实际转速是零。这时就行不通了
2楼的说法和我在1楼说的方法1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感应器的选型不尽相同,但原理是一样的
依4楼和5楼同志所言,用10V输出来反馈,但要加A/D模块,A/D模块与感应器的成本相差多少你们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所以说,无论是从可靠性、还是从成本上看,这个方法都是很不实用的。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如果这个都不去考虑,老板迟早会亏本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讲得很令人信 ..

网友F:
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按一、二楼的测速方法,使用光电或接近开关是否存在频率的响应问题???

网友A:
回复7楼:
麻烦你自己先做个试验之后,再回来看一下你在7楼提的问题好吗?
别忘了编码器内部也是光电感应的,这一点请仔细阅读编码器原理之类的书籍
用U型光电感应器不会有问题,而且可以搞多齿的,那样测速精度比较高
接近开关感应四齿的我用过,没问题,四齿以上我也没试过

网友G:
,接近和光电都可以,只要现场安装没有问题就行
5,6,10,20,30齿的转轮,我们都用过,成本超低,而且还可以做装两个光电的话,可以做到正反转区分,数据加减,能满足工程需要的话,何乐而不为?
我们还用一个断锯条退火打平后,做过一个自用磨床的Y轴移动长度的检测,当然精度足足有余,挻好用的,精度够用,具体什么方式和用什么料,还是依现场实际需求为准吧,这是我个人认于的,不要骂啰..........

网友H:
采用感应开关比较好一点,我公司是采用这种
下载积分:+1(adidas) 谢谢!能告知具体型号吗?

网友D:
哪有这么多事,一块换算好面板的电压表就够.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是热心的勇闯天涯,谢谢!
其实,我的想法也是想通过频率来得到转速,不过是采用RS485通信的方式,而不是4,5楼的兄弟的方法,至于勇闯天涯指出的意外故障,我认为发生故障时变频器即有报警指示并停止输出的。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通过感应器得到电机转速,应当比通过频率的方式更准确一些,但本人没用过,可能也涉及到安装以及环境要求的问题,都不太明了,希望勇闯天涯以及其他网友给以具体指点,比如型号、安装方式等,谢谢了!

网友I:
通过外部霍尔开关产生脉冲来计算电机转速我做过,不过你们有没碰过如果电机的转速调整范围很大时(从2HZ-100HZ),低速时怎么算(比如2HZ时)???

网友J:
用光电或接近开关就需要在电机转轴上装检测片了,还是不好。最好还是装编码器,又不贵

网友K:
三菱变频器有10V输出,可监控转速。

网友A:
这些型号在网站上多逛逛就应该能找到
或者多看看相关书籍就知道该怎么选型了,还是靠自己比较好,你说是吗?
祝你好运!

网友L:
要得到电机的实际转速,必须要有速度反馈。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近接开关或光电感应器配合感应片进行测速。
如果精度要求要高一点建议还是用编码器,现在买一个普通增量型编码器也不贵。

网友M:
用接近开关,低速还可以,高速的最好用光电,以前买不起编码器,去加工一个四齿圆盘用了两个接近,开关换了好几个厂家

网友N:
用光电开关比较实惠.

网友O:
一种办法是从电机处去读取信号转换成转速
二种办法是从变频器去读取频率值,再转换成速度

网友P:
用编码器好一些进口设备都用,买着贵用着实惠。

网友P:
别钻牛角尖啊

网友Q:
有专用光电测速器

网友R: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S:
1,测速器
2,编码器
3.频率
4模拟电压

网友T:
变频器模拟量10V输出,不能实时反应电机的转速。只是个理论值。支持用另外的办法。

网友I:
有专用转速表的,不过转速调整变化范围小,转速不太低的情况下用一般的霍尔开关配上高速计数器也能达到测速的要求,怕就怕转速调整范围大的场合(比如2HZ-100HZ),你会吐血的

网友U(2009-02-22):
学习了,感应式的电磁开关测电机速度,通常在低速的情况下比较准确,这个低速到底指的是多少转速呢?

网友V:
学习了,以后设计又多了些思路了,谢谢

网友W:
可以编程序指定速度,最简单的用外部递加递减,PLC给定数据

网友X:
我公司測電機轉速用的是一隻高速接近開關,但我不知道這個程序怎樣寫?希望高手指點。

网友Y:
1楼的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Z:
楼主,你问的是实际转速,那肯定要有检测元件。从变频器读出的频率,并不能完全代表电机的实际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