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三菱PLC FX1N系列的怎样把密码解开????急!!!!!

楼主(2008-10-16):
[/b][b]
各位大虾,最近我编程用的是三菱PLC FX1N系列的,设置了密码,但最近我打算修改设备里面的程序,现在确把密码口令忘记了,怎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请赐教!!![/b]

网友A:
本站解密软件多的是。

网友B:
本站有好多解密软件

网友C:
同意2,3楼的建义。用解密的方法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在本站找找看,有没有这种解密软件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从本站下的软件可以使用。
谢谢 大家的帮助

网友D:
现在还用不上 因为没有机子可解